可调电源引起的怪现象IBMT61

楼主(2012-11-05):
    前几天来一个IBMT61的暗屏机器  拆开B壳 外接一灯管试了下  灯管问题 报价120换灯管  客户同意  拆屏  拿烙铁把灯管两头烫开  抽出他的灯管 插进我的灯管 两头焊好 包上热缩管2层(包2层热缩管头子变粗  灯光安装不方便 但是对于防止热缩管击穿漏电效果还不错) 通电  试机  暗屏。。。。心拔凉拔凉的  因为之前用别的灯管试过  肯定是灯管问题  所有又换了一根灯管
  下面奇怪的现象来了  第二根灯管换好了  开机屏亮  以为好了  开始装壳  把壳子装好  再开机  屏亮  等等进系统试机的  结果发现机器一亮一暗的(有点像电源接口松动  一会检测到适配器 一会检测不到用电池的那种现象  但是我明明没装电池  如果电源松动  那么因该直接掉电关机才是) 郁闷啊
   心里念叨着倒霉  客户一直在旁边看着  汗都要出来了   无语啊  默默的又换了一根灯管  还这样,,,,,*脏话*啊   翻箱倒柜的 找到一台回收的旧T61   屏上有条裂痕 其他问题无的机器  拆出高压条接上  现象一样 换上我的坏屏现象一样 换上屏线  还是一样的现象  *脏话*。。。难道主板还有问题啊。。。操蛋啊。。。。
    回头鬼使神差的拿出包里的原装适配器插上  咦  不闪了。。。。*脏话*。。。
  给客户装好机器  客户在旁边说:老师傅遇到新问题了  呵呵 还好 机器没问题。。。我惭愧啊
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问啥会有这样的情况  可调电源上的电流一直也稳定的 其他机器上用也没出现过
  前几天修的 今天闲来无事 发表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客户在旁边 也没拍图  讲究着看看吧

网友:
记得以前遇到过用可调电源触摸板不灵敏的,必须用原装电源才好使,具体型号不记得了

网友:
不能太迷信可调电源了

网友:
有很多解释不清,但确实存在的问题,

好在这些不是普遍现象,没必要纠结。

网友:
对维修好的 新出显得故障   一定要用原装适配器试一下   我碰到好几次了   我的是 用可调电源  掉电   用原装的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倒致的,我的电源这情况早掉电了。

网友:
有些时候确实感觉挺诡异的,反正是遇到问题,多用几种方法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们用的可调虑波不好吧
是不是用久了

网友:
T61笔记本电路有适配器侦测-EXTPWR,不用原装的屏会闪的

网友:
原因如下:1稳压源输出电压偏低,可有万用表实测一下输出电压。2稳压源滤波不良,纹波太高。

网友:
接通瞬间浪涌电流超出了可调电源的范围,经过可调电源补充之后产生了一个瞬间波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