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显示,歪打正着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5):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康柏CQ40笔记本,不开机,不显示,键盘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电流上到1.2A不过,接诊断卡,不跑码。
自学笔记本维修几个月了,有问题先上论坛查通病,维修实例。
有说U坏的,有说北桥坏的,有说显卡坏的,还有说键盘坏,刷BIOS的,统统都有,无果。

本想拆机,刷BIOS,发现找不到芯片哪个。

电流能上到1.2,又没有短路,假设它供电全部正常,因为适配器标19V,4.7A,90W,想想这款笔记本功率比较大,CPU发热量应很大,主板虚焊的概率比较大。

这款主板好像只有CPU,显卡,还有南桥,没有发现北桥,南桥在很远的角落,没有什么散热保护,应该不会虚焊,而CPU跟显卡都在散热器下面压着,挨得很近,不管CPU好坏,先对显卡下手。

把风枪调到180度,吹5分钟,再加到250度,吹5分钟,再回落到130度,再吹5分钟,把散热器装回去,上电,奇迹发生了,电流从原来的1.2A立马窜到1.5A,接着上到1.8A,笔记本开机了。

用360硬件大师测试,CPU一开机,温度就是75度,再跑个测试,立马报警了,难怪这机器会虚焊了,发现HP笔记本功率都蛮大的,经常坏也不奇怪了。

后来把360硬件大师设置成开机自动启动,再开启里面的节能降温功能,效果立即出来了。再怎么测试,温度都控制在了60度。晚上让客户过来拿机,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CQ40 AMD?1.2A貌似还没有到显卡 楼主这样就相当于用风枪吹了下北桥 觉得问题还是在北桥 没到显卡呢吧

网友:
怎么还不上BGA   还就吹一下    楼主不会没得BGA 嘛?

网友:
如今就这样处理下 ,估计哪天还得回来,但愿能撑到过保修

网友:
搞维修的bga咋么不去搞一个,靠风枪打天下是不行的,你这个机器一定会返修的

网友:
显卡有问题一样不跑U啊,正常的。楼主好运啊

网友:
这样的修法,估计会很危险,看楼主运气啦

网友:
这样也行?撑几天能行不

网友:
楼主错了,一块主板可以没有独立显卡,但是绝对不会没有北桥,可能你修的是显卡集成在北桥里的,然后BIOS很好找的,一般在开机芯片和南桥中间起桥梁作用,CQ40的是个八脚芯片,比主板上别的八脚都要大一点点,二楼别灌水

网友:
楼主应该是搞错了,你吹的那东西应该是北桥,只是你以为他是显卡。找独立显卡很简单,旁边有显存呢。AMD的这机子,键盘灯闪,一般都是CPU或者北桥,这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就不担心返修。。哈 牛人了

网友:
这样的修机法很容易出返修哦。祝你好运

网友:
BIOS就在主板另一面把,比场管稍大点,竟然BIOS都找不到呢。。。。

网友:
一个星期过去了,目前还没有返修

网友:
这本本 只出3跟问题。一般。CPU。北桥。屏线。我还没有碰到过显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