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显示器亮一下,显示一下桌面就灭。

楼主(2012-11-05):
现代N91W。显示器亮一下,显示一下桌面就灭。灯正常亮。拆开以后电容没有鼓包。用其他的屏试了下,一直亮。求大神们,解答一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外接灯管不黑,就测灯管吧。

网友:
故障描述具体点

网友:
一般 是 高压的 问题,先测灯管。然后看高压

网友:
替换一下,看是那个问题

网友:
直接换2组灯管 看灭不 不灭就是灯管问题

网友:
屏都已经换过正常了,那就只有灯管了

网友:
换灯管一定要小心 注意别把屏里弄进去赃物

网友:
  换灯管吧。 灯管挂了 。

网友:
dian点灯看电流正常不

网友:
自己做个点灯器吧,看看电流

网友:
答案肯定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用一个通用的高压条,每条灯管分别点亮看一下电流,换电流高的那条。

网友:
要么灯管 要么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