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楼主(2012-11-05):
求一份普传变频器
原理图
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讲清楚是哪个系列的,那么多型号谁知道你要哪个?

网友:
原理图应该很少会有的吧,如果实在需要可以自已画一张简图吧,楼上的你有?

网友:
原理图找百度啊,所有变频器原理都一样,交流--直流--交流
反对楼主:
5.0
宇光
反对楼主:
兄弟,这话说不说一样^_^各家具体的电路图能一样吗?

网友(2012-12-09):
工控一般都没图纸,可以根据故障现象判断部位围绕芯片PDF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