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艰难维修

楼主(2012-11-05):
电流跑1.2-0.5,换北桥无果,换显卡无果,换南桥无果,换EC无果,最终结果如图,前后好几天……。

网友:
看不太清楚这是那里断线了啊

网友:
该换的都换

网友:
是什么地方,能不能标注清楚点?

网友:
是腐蚀了的吗。只能说明你不细心。哈哈。LZ不要生气哟

网友:
很明显是上螺丝把主板顶断线了

网友:
你把主要芯片多换了,修笔记本技术好的多是因为细心。

网友:
AMD的,多是北桥坏。

网友:
楼主的BGA功夫了得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诊断卡 测试呀,跑什么码,我不建设一来电脑就直接换桥或换显卡,除非它是通病我才加焊它,换时我也要先大体测一下

网友:
还有 楼主发上来的那个图片是什么意思呀,看不清呀,是 不是有断板线的呀,断板线 就飞线接上吧,然后再测

网友(2012-12-06):
图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
看不清具体位置

网友:
这就是靠细心和技术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阿!按流程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拿着板子,先看外观,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