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花屏”维修思路(转载)

楼主(2012-11-05):
平板机的“花屏”故障在现在来看已经是一个常见故障了,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早已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了。但是对于“花屏”故障我们应该怎么样判断故障部位,“花屏”故障的形成机理又是什么,这一点恐怕能说清的人就不多了。
    对于学习的问题,我们不能总是把它当成一个挂在嘴边的话题,学习还是要切实的付诸于行动的。伏尔泰曾这样说:“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好学而不勤问非真好学者。不妨让我们通过下面这两个故障事例来认真思虑一下吧!
机型:TLM2633
机芯:液晶-MST5
故障现象:花屏
分析检修:图像基本正常,但是有垂直点状干扰,菜单可以显示,只是缺失笔画,很显然是CPU与帧存储器间的数据通讯出问题了。
    因为视频信号经模数转换成数字信号后,会通过行存储器和场存储器的缓存,完成对采样的图像从场频调整、信号加权以及数字信号处理,以实现视频信号的转换和图象的数字化处理。
    这个经过模数转换的数字信号在CPU的控制下送入存储器缓存。通过数据的内插方法进行数据扩展,即相邻行之间的数据按照一定的算法加权,得到内插行的数据,或者相邻场/帧数据经过加权实现内插帧的数据。CPU再以适当的速率读取处理后的数据,就可以实现倍行频/倍场频的扫描。
    从上面的信号处理流程上看,如果CPU与缓存之间的数据写入或读出过程中出现部分数据丢失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对此首先检查DDR与主芯片之间的连通性.将DDR拆下,检查每个引脚与主芯片之间的连通性.发现U213第4脚对地阻值异常,检查发现RP210排阻一脚脱焊,重新补焊后故障排除。

            CPU与DDR通讯部分电路原理图

            故障点实物部位图示
机型:TLM40V68P
机芯:液晶-MST6
故障现象:花屏

分析检修:由故障现象可以初步判断故障在主芯片与DDR之间,因为在开机时CPU要和DDR进行数据通信,DDR在读写数据时需要锁定数据地址,而行地址的选通是由RAS控制,列地址的选通是由CAS决定.如果主芯片在对DDR进行读写操作时列地址无法确定,就会造成数据读写错误,从而形成花屏故障。
    对此首先检查DDR与主芯片之间的连通性.将DDR拆下,检查每个引脚与主芯片之间的连通性.发现U12 DDR的22脚(CAS列地址选通脉冲)对地阻值异常,检查发现电阻R486开路导致主芯片在读取DDR数据时,列地址选通信号丢失无法准确读取数据,造成数据错乱形成花屏(满屏竖条)故障,更换R486后故障排除.分析由于R486开路,导致主芯片在对DDR进行读写操作时列地址无法确定,造成了数据读写错误,因而形成该故障。

               CPU与DDR通讯部分电路原理图示

网友:
很专业的资料

网友:
很给力  我是直接换板啊

网友:
实用,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修液晶多少年了

网友:
不错,我以前就是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这个的确要要水平,也要耐心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芯片级  信号级的工程师。。。我做的只会换整个板子。。。

网友:
思路清晰,很专业!

网友(点评):
回复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很理论,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首先我们要赞一个~然后要考虑到我们修同一个型号的主板的技术水平跟工厂的维修技术员还是有差别的,感谢有工厂的工程师们能够提供许多通病列

网友:
学习了  支持  多多发

网友:
太好了。。怎么转载啊。。。

网友:
够专业,大师父是否可以收小弟为徒?扣首望回复。

网友(2012-12-22):
细心专业的判断~看电路维修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谢谢分享!此编文章是转自西安赛维刘长军老师海信电视机故障实例

网友:
学习了-.-  让换板的情何以堪~

网友:
楼主 真专业多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专业的芯片级

网友:
这绝对是芯片级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呵呵!感觉像修电脑主板一样。不过,佩服!

网友(2013-01-25):
太细致了 看来经验是很重要的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