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I5 独立 开机无显 跑代码 16和27

楼主(2012-11-05):
如题   用可调上电到1.2就掉电了  每次都一样   代码跑A0     用原装适配器不掉电  但是不显示   内存插下槽代码27    上槽16
bios刷 过了   问题一样   不知道怎么搞    望高手指点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高高显卡看看啊

网友:
估计北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哦.感觉电压有的没出来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都有可能 不管南桥北桥

网友:
跑了多少个代码才到这里,CPU换了吗?

网友:
LZ不插内存跑什么码? 显卡有问题 貌似掉电。。。

网友:
拔掉内存  电流有下降吗?   如果拔下内存电流下降的话。 内存就过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单桥,而且是A卡吧~为什么不检查最简单的东西——内存呢 !换个内存试试 !

网友:
新款板都爱出怪问题

网友:
干显卡吧,我也修过类似机器

网友:
I5的机器要先看一下CPU,然后在考虑主板的问题,要是独立显卡的话,显卡出问题的概率比较高一些。

网友:
这机器很垃圾啊,比较容易坏的,显卡和北桥。HP的都这个样子啊,芯片组不行

网友:
楼上的都试过测过   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