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2-11-05):
接一联想G460,摔过的机器,楼梯上掉下来的P6000的CPU  三代内存,独显机器,MH55的心片南北桥合一的。待机0。007,开关按后电流到0。654再到1。223,然后就慢慢高起来1。235-1。321-1345-1。378左右,不显示,量内存供电1。56,VCCP电压1。1,显卡供电0。83,这机器不上内存也一样,不过不上内存5秒后掉电,上内存不会掉电的,电流像上面一样慢慢高起来,加焊北桥无果,请高手指点!!谢谢了这机器接上可调待机显示0。01后,再回到0。007,然后在0。007-0。01在跳,可上电的

网友:
补充一点,这机器刚来时可以显示一二回的,内外都显的,放了一天不显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不稳定的,楼主还是退了吧,以后返修麻烦的很

网友:
像这样的机器 估计很大可能是桥掉点了

网友:
一般是掉电了,不太好弄

网友:
楼主把桥去下来看看,能不能补上,

网友:
退了吧,这样的机子,我们现在 都不接了,一个是不好整,另一个是后期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