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开机掉电 秒杀

楼主(2012-11-05):
昨天修一台ACER 4741G  摔过的机器 屏的这半壳已经没了 机主说用过一段时间就不用了    现在是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电流表显示0.8几就归零了 过几秒自己有闪一下电流表显示0.2几归零 就这样反复断电 于是先测量各组输出电压对地阻值 当测到3D3V时阻值是11欧 哈哈这组电压保护了  打开图纸傻眼了这么多的芯片都用这个电压呀  不一一查了 用烧鸡大法吧 电流表调3.3v 接在3d3v公共点上 满板子摸呀 就发现U16有点热 别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就换了一个再测阻值50欧左右 加电ok外接显示

网友:
楼主的烧鸡大法还真管用,

网友A:
这样也能叫秒杀 ????普普通通一个故障 普普通通一次维修......

网友B:
换了芯片阻值才50多啊 有点怀疑哦 难道是直接换了就测试啊 。没冷了再测试吗

这样的细节 一般人是不会写出来的,

网友:
果真给秒杀了啊

网友C:
烧鸡大法厉害

网友:
过于简单了,哥们,有点运气的成分

网友:
佩服,这种方法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了芯片阻值才50多啊 有点怀疑哦 难道是直接换了就测试啊 。没冷了再测试吗

是的 换完3d3v的 公共点阻值就是50几欧 我也是凉了以后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能叫秒杀 ????普普通通一个故障 普普通通一次维修......

是够普通的 但是20分钟修好就不普通了

网友:
最喜欢秒杀了  简单钱好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换完3d3v的 公共点阻值就是50几欧 我也是凉了以后测的

呵呵 那恭喜你哦  居然亮了 如果3.3对地还50的话 肯定还有东西被烧或者不良了  有一定返修的风险。。

网友:
U16是什么  楼主太简洁

网友:
秒杀高手,佩服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机,这下放心了,楼主修的是摔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厉害

思路不错,学习中

网友:
思路清晰就好,不错

网友:
呵呵,这机器掉电的毛病有很多啊

网友:
呵呵。。有时候是能烧 但有时候烧都烧出别的病了··哈。。

网友:
T61严重郁闷中 不触发 哎 ·

网友:
3d3v对、地阻值多少正常

网友:
有时候看到 秒杀,通病,经典 一些字眼
但最后看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俺修短路经常使用这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够普通的 但是20分钟修好就不普通了
20分钟修好就不普通了 貌似你觉得20分钟修好这个故障很强悍 ???

网友:
烧机大法真管用啊, 但我不怎么会用

网友:
什么事烧鸡大法。是不是在3V上直接接上3V通电

网友:
普普通通一个故障

网友:
3D3V是啥啊 我不太明白求解释

网友:
就是3.3V图纸上一般写3D3V

网友:
再简单也要有深厚的功底才能解决的。高手,佩服。

网友:
烧鸡好吃,支持楼主

网友:
运气成分很高,怕就是小烟冒起

网友:
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