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35 LA-5011P KAQB0 不触发解决

楼主(2012-11-05):
待机0.008A,偏低,按开关无反应。上次修个HP 4416s 走了一点弯路,待机芯片TPS51125有问题,这次有教训了,先打了电感阻值,都正常,按开关on/off有跳变,但EC_ON没反应, EC_ON来自EC,量EC工作条件,供电+3VALW,没有, 看来待机电压3V 5V没出来,待机芯片TPS51125, 8脚3V,17脚5V线性电压都有,但待机电压3V 5V都没有,量1脚 6脚,开启电压有,第一反应是芯片坏了,但是没有这个芯片,都往那一扔了,上个厕所,回来看了一眼反正没事加焊一次吧,用电烙铁加焊了一下,试了好几次,有一次开关边上的发光二极管亮了,电流跳到0.07A,没到一秒。到这基本上是芯片不良了吧。我想为什么就出来了呢,又加锡拖了一次,还是一样。我ri,一不做二不休,用风枪吹下来放上去,再烙铁脱一次。上电你猜结果怎么样?我cao,待机0.07A,开机上到1A左右,接屏亮了。真是柳暗花明啊!不过最好还是换了好!离现在一个小时了,目前还是好的。连续修两个与TPS51125有关的了。

网友:
奉上ACER aspire5935 图纸LA-5011P_KAQB0

ACER aspire5935 图纸LA-5011P_KAQB0.pdf

网友A:
待机0.07A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楼主  是取下焊的吗   是3/5吗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7A是不是有点高

不知是疑问还是反问,我是新手,3V 5V出来了,就这么高,我查了,只有同系列的5570,说才6毫安,望前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