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示波器

楼主(2012-11-05):
        因本人原用模拟的示波器坏了,准备买个新的100M或200M的数字示波器,这几天看了不少关于数字示波器方面的一些文章,都说国产的数字示波器反应慢,分辨率低,但最近有个国产的 利利普SDS7102V 和SDS8102V看销量都卖的比较好,本人以想买个,就是不知道新能怎么样,有些同行朋友在用这个牌子和型号的示波器,请说说它使用起来怎么样,好不好用,谢谢。

网友:
上泰克吧。。。。。

网友:
听说普源的性价比高

网友:
国产的示波器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
普源的还可以SD1000系列。唯一的缺陷就是屏幕分辨力比较低。

网友:
我只所以看上利利普,就是因为它的屏大,分辨率800*6008寸屏,还有就是存储10M,还可以外接显示器,电池,其它的功能差不不多,以前一直都是使用模拟的,没有用过数字的,就怕买来不好用

网友:
那就买来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我搞的台湾固纬的,100M

网友:
泰克的太贵了

网友:
我是不知道,也没有用过,以前的老师讲,这个东东基本用不着,好的又太贵,说的是至少200M才能用……所以也没有想买的念头,期待国产机,有买过的网友,希望分享一下使用情况

网友:
没示波器,照样搞维修

网友A:
呵呵,我已经在淘宝上拍了一个,型号是利利普SDS8102V,加了个电池,估计明天就到了,先买个来试试看,好用就继续用,实在不好用再就准备搞个泰克的

网友(点评):
~~楼主如果用着感觉不错,给大家说一声 呵呵

网友:
等待楼上朋友的反馈,我在公司也一直用的是TEK , 想自已入手一台国产,不知用哪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已经在淘宝上拍了一个,型号是利利普SDS8102V,加了个电池,估计明天就到了,先买个来试试看,好用 ...

收到没有,给点意见,兄弟们好下手呀,嘿嘿

网友(点评):
多少钱啊?这个很重要

网友:
收到了,经过两天的使用,确实好用,特别加了个电池,感觉用起很方便,还有做工已很好很精致,价廉物美,性能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两年来我没有示波器一样能把机器修好,可是有客户在问我没有示波器行吗?我就想说,修你这样的机器还用示波器!只能在心里说。所有近期考虑入手一台,不单单是给顾客看,还要实用,进口的是好,就是贵,实验室不二选择,国产的性价比高,一份价格一分货的简单道理还是懂的。纠结啊,那位有用3K内好用的推荐一下

网友:
泰克的比较好吧!

网友:
泰克示波器觉得还可以,稳定,耐用,如果各位老大没有泰克示波器的探头可以找我,我有泰克高压探头,差分探头,有源探头,高频探头,差分探头和电流探头,我QQ154378883

网友:
我在用汉泰的dso8060,很多功能没高明白呢

网友:
现在用普源DS1102E,感觉还可以!

网友:
赵修
买不起示波器。

网友:
也想买个,同问!

网友:
SDS8302这个牌子的示波器怎么样呢?我也想买一台了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全新的利利普SDS6062,60M带宽,500M采样率,10M深度。做一般的电源测试和仪器维修应该是够用的。
通电试了一下,面板操作还是比较方便的,附有两个探头,感觉不错。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实验室的示波器都是1G带宽以上的,60M没用武之地,现转让,价格在2000以内。

网友:
我有一台ADS1202cl+,用的次数不多,感觉还行,也不贵。

网友:
纠结中,,除了楼主还有没有人用过SDS8102V?100M够用了吗,,就为台机、笔记本、液晶显示器、手机维修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