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50显示器屏幕有抖动的条纹!在线求助

楼主(2012-11-05):
如题LG 一台22寸的显示器 不定时的会有抖动的条纹,出现一会儿就没了
      在线求高手解决,

网友A:
哥们是怎么抖..上个图看一下呀,,

网友B:
是不是横线抖动?灯管坏咯。

网友(点评):
灯管打火了! 我手里就有一台19寸的lg,也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是怎么抖..上个图看一下呀,,

米图 就是像楼下说的,横线抖动,而且不定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横线抖动?灯管坏咯。

是那种没颜色的条纹在抖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种没颜色的条纹在抖动呢,

你直接拆开灯管一条条试过去看看不就知道咯?

网友D:
这种显示器应该是LED背光的吧。在菜单里复位i试一试吧

网友E:
恢复下出厂设置   点一下灯管   看一下变压器上的接口   在看一下驱动上的5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显示器应该是LED背光的吧。在菜单里复位i试一试吧

嗯,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恢复下出厂设置   点一下灯管   看一下变压器上的接口   在看一下驱动上的5V电容

已经解决了  谢谢提议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