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只有12伏供电,没有驱动板,如何点亮灯管?开关怎么接?

楼主(2012-11-05):
高压条只有12伏供电,没有驱动板,如何点亮灯管?开关怎么接?
开关需要个3-5v的电压的才能点亮吧?需要怎么改一下电路给开关供电?

网友:
电源的5V直接拉根线到高压板

网友(点评):
照你这么说的话,开关还能控制高压板吗?

网友:
可以用从12V分压5V开开启高压就好了啊 。

网友:
测试灯管的那种小玩意儿你见过没?超简单的电路,你瞄一眼就明白了。

网友:
10K接12V---ON,4.7K接ON--地就好,总之加一2.5V以上电压给ON脚就行

网友:
接个 7805就OK了 有的高压板直接接5V不行

网友:
要7805太麻烦了,直接从12V接个6.2K的电阻到开启脚就行了。

网友:
用手摸着12V 另只手摸ON
就能点亮了

网友:
做测试的话,还是接个7805吧。平时维修中我试过在开机键那飞线去做ON/OFF。都是没办法的时候

网友:
12v接到高压条,再点亮灯管

网友:
关键是应该接多大的电阻?直接接电阻行不行?5楼的方法

10K接12V---ON,4.7K接ON--地就好,总之加一2.5V以上电压给ON脚就行
已经试过了 不行!接上后12v短路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啊 开关用的的个三极管直接ce相连就12v过来了

网友:
搞维修要备个通用高压条才行,点灯管这么方便的工具应该是要有的

网友A:
我都直接把ON和12V接一起……

网友:
找个 主板声卡供电7805 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个1084之类的也行

网友:
一个主板电池

网友:
都是高手如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直接把ON和12V接一起……

最早这样试过,烧了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