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用电源不触发,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2-11-05):
如标题所示,拆机没发现有明显的进水痕迹,插上电源,有待机5v,3v。电源中间那根针是连接IO的64脚,量了一下有2.9v的电压,在我检测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用电池待机时,IO发向南桥的RSMRST信号有3.3v的电压,而用电源适配器时RSMRST就无电压了肯定就触发不了啥,那这是为什么呢?大虾们支支招呵,在线等。。。。。补充一点呵,用电池,外接电源,测得IO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用惠普原装电源试试,可能就会有奇迹发生,呵呵,惠普机器挑电源!

网友:
RSMRST没有电压  那请问插电源的时候EC的工作条件正常嘛  供电什么的

网友:
查查ec的适配器插入信号 休眠信号 s5电压等等

网友:
惠普机器需要用原装头。。普通的可调电源是两针。 惠普原装是三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被你说中了哥子,就是电源的问题

~~上次我修惠普的本子直接把中间的电压也连到19v上,开机正常——俺那次也算上够大胆的哦!事过多日还觉得太大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修惠普的本子直接把中间的电压也连到19v上,开机正常——俺那次也算上够大胆的哦!事过多日还觉得 ...

长见识了,你不怕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你不怕烧么?

~~不,这会儿还发抖这啦...

网友:
呵呵,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原装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领教了,HP可调电原头还要改装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