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触发喷的一声掉到了待机电流!

楼主(2012-11-05):
手中一个CQ40 AMD独显触发喷的一声掉到了待机电。。。修了一天了,但是毫无头绪。。 当查到这个电感阻值是12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断开PL702的1,发现1那边正常,2就不正常了。。追到 发现VGA_CORE有点异常。。 C1112 1113 1114阻值都是12欧姆?难道显卡短路了?再烧机大法,对着电感PL702烧,居然显卡剧烫?难道是显卡坏了???

补充内容 (2012-11-6 11:40):
断开CPU的电感,触发就不短了。。。问题肯定出在这个上面。。。

补充内容 (2012-11-6 17:10):
最新发现,不管是断开CPU两个大电感中的任意一个,电流都可以跑上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用多少电压烧的呀  显卡阻值12正常的

网友B:
对于 显卡来说12欧很正常  有的显卡只有4欧   只要不是1欧就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有点热也正常啊!~~  不过CQ40的显卡确实容易出毛病。。。

网友:
拆吧  相信自己

网友:
从你测量到得数值看,12是正常的,有些显卡最底的数值是003,可以在通电的时候测量一下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如果出来了,就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少电压烧的呀  显卡阻值12正常的

3V 哦  没控制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 显卡来说12欧很正常  有的显卡只有4欧   只要不是1欧就是正常的

触发短路如何查呢 我几乎查完了所有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V 哦  没控制电流了

你用3V烧呢 显卡不烫才怪 告诉你显卡没有短路别在3V烧了 否则显卡本来没有坏都被你烧坏了

网友D:
哥们,说了半天,只说了故障是触发短路,什么叫触发短路啊?

网友:
显卡阻值12应该没有问题,看其它地方有没有断路

网友:
。。佩服楼主啊 估计现在才被你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显卡拆了 怕问题解决不了哦

那你看看显卡缺少电压吗  不缺真的拆

网友:
12阻值应该是没问题,别把别的地方烧坏了

网友:
用3v烧不坏都被你烧坏了

网友:
楼主,烧鸡神功慎用,小心走火入魔!通电短路,看看电流上到哪,显卡对地12欧姆不是很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说了半天,只说了故障是触发短路,什么叫触发短路啊?

触发短路就是按下电源开关,可调电源啪的一声,从一个数值掉成0或者待机状态,只要一按开机键就可调电源就啪的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看看显卡缺少电压吗  不缺真的拆

触发短路。立马掉电测不到电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3V烧呢 显卡不烫才怪 告诉你显卡没有短路别在3V烧了 否则显卡本来没有坏都被你烧坏了

哦  没烧了 就烧了一下子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