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91w 开机有显示 过会黑屏

楼主(2012-11-05):
n91w 开机有显示 过会黑屏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用驱动板用电源板短接5V和开机 显示器灯管长亮,这是什么问题呀。是驱动板的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程序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   接按键版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电源板换过了 驱动板也换过了。不连按键板也试过 都是一上电就有蓝色现代标志 过会显示无信号 再后来就黑屏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如果排除了是灯管问题,还得排除驱动板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高压板的问题,可以换着试下

网友:
....我了个去。插上数据线据然是好用的。就是关机键关不了,一插电就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