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2012-11-05):
单位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WIN7--64位系统(该本只支持WIN7-64位)。
问题描述:该笔记本局域网内突然不能正常联网,但可以登QQ(DNS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打开网页,打开网页提示:该网页无法浏览!用我自带笔记本,正常联网;排除网络问题(该网络是我安装的,陆由器用的艾泰510+艾泰24口,局域网内电脑只能用手动IP连网);怀疑是系统问题,迂回店里进行系统重装,重装后在我店里测试有线和无线都没有问题,但拿回单位,故障还是一样!入行这么多年,没见过这种问题,你说网卡问题,但是也能上QQ,你说是单位网络问题,其它电脑都没问题,线路已排除,也更改过网卡MIC地址,都不行!
有没有兄弟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单位的路由DNS选自动了... 手动填就好.如果还不行重置一下单位的路由.

网友:
在换个版本系统看下,

网友:
嗯!先手动输入IP地址,再不行就做个系统看看吧!

网友:
TCP/IP协议问题或系统注册表问题

网友B:
问题不在电脑,在路由,自动分配的IP没给分配DNS。

网友C:
DNS分配问题,以前遇到过一台三星全新的机器也是这样的 自带WIN7 HOME 64,就网页打不开,其他都正常。后来换了操作系统OK了

网友(点评):
该本是支持WIN7 64,装过XP,驱动打不了,况且在我店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应该解决问题了。

网友D:
我来给你正确的解答  此问题是由于猥琐的电信宽带导致
电信屏蔽局域网的  解决办法 请致电1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给你正确的解答  此问题是由于猥琐的电信宽带导致
电信屏蔽局域网的  解决办法 请致电10000

局域网电脑都没能 问题,只有这一台!是电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在电脑,在路由,自动分配的IP没给分配DNS。

局域网电脑都是没有问题,只是这一台电脑的问题!  给点建设性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的路由DNS选自动了... 手动填就好.如果还不行重置一下单位的路由.

请大家给点专业性的建议!

网友:
系统中毒了吧 要不你就换硬盘试试 全低格了

网友:
这好办呀  先换硬盘 在 换主板  都不行 那就是中邪了

网友:
单位其他电脑的系统也有WIN7-64位的吗?

网友:
系统版本问题。

网友:
你ip填一下,还有就是电脑是不管什么系统都能装的,没有分只能装64位的道理,只有驱动不好找的。

网友:
此问题解决没有?求解

网友E:
手工打ip及dns,如果还不行,重启路由。

网友:
这问题确实挺邪的。。。有一同事也说有一怪毛病,说是在PE下可以上网,正常进系统就是不能上网,系统换过五六个(XP三个版本,WIN72个版本),但问题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工打ip及dns,如果还不行,重启路由。

是手动IP,不是陆由问题,也不是线路问题,局域网都可以正常上网,就是这一台!

网友G:
这问题是有点怪,你看看在连你的笔记本之前再接一个交换机试试,希望能行,以前遇到过奇怪网络问题都是这一个方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问题是有点怪,你看看在连你的笔记本之前再接一个交换机试试,希望能行,以前遇到过奇怪网络问题都是这一 ...

前面是一个四级交换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手动IP,不是陆由问题,也不是线路问题,局域网都可以正常上网,就是这一台!

是不是台式机呀 搞不定就拆开放别的机子上一个一个的试  这样还查补出来吗

网友:
应该是dns设置的问题,很多人经常只能上q,不能开网页,

网友:
坐求高手解答。。。

网友:
你能上QQ证明网络以连通、PING下外网看有没有丢包的情况、丢的严重的话换你所在地所用的DNS服务器、优化网卡设置或者用最新的网卡驱动。

网友:
偶也遇到过同样状况,后来用360医生自动修复就行了,省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NS分配问题,以前遇到过一台三星全新的机器也是这样的 自带WIN7 HOME 64,就网页打不开,其他都正常。后来 ...

没听说过哪台机器只能装64位,估计你自己不回装吧!

网友:
这故障还真挺奇怪,清理下注册表看看。

网友:
nslookup 正常么

网友:
重装系统~~要不就年还原默认服务及策略~

网友(2013-01-04):
手动填IP...  64位一样上.填IPV4那里.

网友:
这问题比较常见,大部分情况都是部分电脑正常,部分电脑只能上QQ,不能开网页,有时重启一下路由后正常,网上查知电信的网络尖兵会导致此现象,我们通常是这样跟客户解释。
两个方法你可以试下,一、换路由,你可以换磊科的试下。二、接二级路由,将几台机包括这台上不了的经二级路由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