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56BCB管脚定义

楼主(2012-11-05):
ISL6556BCB管脚定义(28针)
VID4~VID0(第3—7脚)   VID5(第8脚)  EN(第27脚)   COMP(13脚)  FB(12脚)
REF(11脚)  VSEN(15脚)  VCC(26脚) PWM1(第21脚)  ISEN1(20脚)
PWM2(22脚)  ISEN2(23脚)    PWM3(18脚)  ISEN3(19脚)  PG接电源座8脚  PWM4(25脚)  ISEN4(24脚)   OFS是VCC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从的是HIP6601BCB   VCC(6脚)PVCC(7脚)   BOOT(2脚)   PWM(3)
PHASE电流反馈(8脚) UGATE(1脚)   LGATE(5脚)

网友(2013-05-02):
关键是谁能知道这款芯片什么会出现1.75V的cpu电压,现在只有0.95左右,按照芯片的VID定义也真的是0.975V,什么样才有1.75V出来,

网友:
我测量到的各脚电压如下:1、0.01v  2、3.34v  3、0v  4、0v  5、3.34v  6、0v  7、0v  8、3.34v  9、3.04v  10、0v  11、1.01v  12、0.98v  13、1.36v-2.23-2.49v不断跳变   14、0.96v  15、0.96v  16、0.92v  17、0v  18、2.34v  19、0.96v  20、0.96v   21、2.39v  22、2.39v   23、0.96v   24、0.07v  25、5.0v  26、5.0v  27、1.82v   28、1.3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