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通病

楼主(2012-11-05):
DELL笔记本电脑若采用非原装电源,会引起不加电会
DELL机器挑屏,非原装屏会引起白屏或掉电
DELL D600
不开机多位MAX1632芯片23脚接5脚芯片损坏
不开机,按开机键,三灯一闪就灭,多位显卡芯片虚焊
不开机,外接电源待机为0.01A,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指示灯亮,多为开关板接口虚焊导致
不充电,大多数为MINIPCI插槽下方的D108芯片损坏
DELL P4和迅驰系列的机器没有待机电压多位电源口进来的电感FL1虚焊引起
DELL C640
机器若待机电压为0.12V,大多为I/O供电三极管
不亮机,电流上到1.20A左右,经过几次跳变就掉电,多位内存槽虚焊
掉电或不开机多为显卡板接触不良,内存槽接触不好或CPU空焊
插上电源电流为0.17A,慢慢上升到0.48A左右,多位PC槽控制芯片短路
DELL 6400
内存安装不好会掉电
开机进不了BIOS,出现白色底频和3排英文,输入NIDXJXFF按CTRL键加ENTER键故障接除
DELLD610 D620 6400,这三种型号的笔记本的高压板通用
DELL1501 用电池可以开机但屏不亮无显示,用适配器保护,单独用适配器按开机键,电池灯狂闪,多为MAX8731充电管理芯片损坏
DELL D510上网卡,网卡能认到,没有连接的图标,过滤器上的对地值为47欧,多为过滤器前面的信号转换门电路损坏
DELL的机器大多数都是采用超级I/O,集成电源管理,温控控制,开关机功能,充电控制,所以I/O会引起不加电,不充电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旁,有三个小锁灯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0代表不亮)
1.        若闪烁显示0-1-0,内存有问题
2.        若显示1-0-1,内存没有插好
3.        若显示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有问题
4.        若显示0-0-1代码,主板和CPU有问题
5.        若显示0-1-0代码,主板有问题
6.        若显示0-1-1代码,内存有问题

网友(2012-12-06):
很好,不过不怎么全面。

网友:
这么多通病啊.

网友(2013-01-15):
学习了希望对我有帮助

网友:
品牌机都有点特殊的设置

网友:
看不懂,有这么多吗

网友:
戴尔微机还有一个通病,就是会报BIOS电池没电,其实不是,但也很让人头疼。

网友:
很好,不过不怎么全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6878-1-1.html

网友(2013-11-02):
DELL通痛的机型还真多,学习了

网友(2014-04-09):
正好查到了,谢LZ

网友:
很好的东西,保存了以备后用

网友(2014-08-27):
保存了以备后用

网友(2016-02-20):
dell 6400 加电不显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额 这个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