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跑EE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5):
型号:V星代工联想品牌机(L-A690)
故障现象:开机跑EE
维修过程: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开机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诊断卡显示EE,于是CMOS放电、更换内存、CPU(AMD的CPU容易出问题),还是一样。用假负载测CPU的复位和PG也正常,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VTT-DDR、SPD、VREF、系统总线等供电都正常,但用示波器测内存的系统总线开机瞬间没任何的波型,怀疑还没跑码,用示波器打8脚SPI BIOS芯片的1 、2、5、6在开机瞬间都有波型,怀疑是BIOS资料有问题,但这种BIOS资料不好找。
        一时没思路了,突然想起以前修过一片主板是CMOS电池电压偏低不跑码的,于是测一下CMOS电池发现只有1.3V明显不正常;于是更换一个新的CMOS电池这次插电上去没有自动上电了(没换CMOS电池之前插电就自动上电,但按开关键能正常开关机)。按下开关键后诊断卡:00-D2-D5-2A-38-85,随后嘀的一声显示了。看来就是CMOS电池引起不跑码的,我晕啊,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少遇到!
        最后用电压偏低的CMOS电池和新的CMOS电池在此板对比一下发现:用电压偏低电池:插电就自动上电,诊断卡显示EE,用示波器测内存的系统总线抓不到任何的波型,主板上的喇叭也没声音;用新的CMOS电池:插电不会自己上电,不插内存主板的喇叭会报警,用示波器打内存的系统总线不插内存瞬间也有波型,插了内存跑码到显示过程中会有三次波型跳变。
        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很少见到这样奇怪问题。

网友A:
ATI的芯片组,饼哥讲过的,昨天修一个华硕的P5PL2-E走了一些弯路,是复位不跑吗,一般情况下,复位了,供电一般都正常了,修了一圈,用示波器,点一下内存供电,没有波,原来是内存供电的APW7210坏了,这个板子就是7210容易坏,走了弯路了,以后还是都打一下电压吧

网友B:
兄弟,看贴细心一点,这个主板全板主供电都正常的,是COMS电池电量低引起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贴细心一点,这个主板全板主供电都正常的,是COMS电池电量低引起不跑码的。

ATI芯片组,电池没有电,是不跑吗的,饼哥讲过的,换电池就好。后面是我讲的,我自己修的一个板子,走了弯路。

网友:
V星代工联想品牌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86882

网友:
我还遇到过电池上反了了 不开机的 电池不够不开机 正常的 我遇到很多次

网友:
把程序传上来呀

网友:
为什么会电池导致呢?说个详细。

网友:
电池不装不开机,网卡,

网友:
又学到了,还真没碰见过的说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一片这样的主板

网友(2012-12-05):
谢谢楼主分享  小弟有块一样故障的主板,现在问题已解决

网友:
为哈这个主板的电池用不了多久啊 。。换个电池3个月就没电了。。?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漏电。

网友:
像我们这些没示波器的该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I的芯片组,饼哥讲过的,昨天修一个华硕的P5PL2-E走了一些弯路,是复位不跑吗,一般情况下,复位了,供电 ...

还是饼哥牛啊!网上有饼哥的教程没?

网友:
像什么样的芯片组电池电压低会引起自动上电的撒!请楼主回答下?

网友:
还是有点郁闷  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CMOS电池没电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板电池没电,32.768就不起振

网友:
很多主板CMOS电池没电都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原来电池电压过低也会导致这样那样的问题,看来以后要多加小心,最简单的东西却是最容易忽视的。

网友C:
ati
的 coms 电池电量低 就不跑马

网友(2013-01-05):
今天接了一个板竟然和楼主说的型号和问题一样,换块电池好了。本想是CPU的问题,一上来跑EE,换块CPU不复位,一直跑EE,想着是BIOS资料丢失,准备刷BIOS,因没有八脚BIOS座刷不成,恰巧和楼主说的问题一样,呵呵明天准备收钱吧

网友:
真的是个经典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不过以后要遇到了 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刚碰到过一样的板子,换电池搞定了

网友(2014-01-05):
修AMD的板子我都习惯测电池有没有3V ,低于2.8我就换一个!

网友(2014-12-17):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板,正无头绪,看到这个换电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