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compaq 6535b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到1.8左右,

楼主(2012-11-05):
求大神、、、
不显示
惠普
求助

网友:
北桥脱焊 这款机子大部分都是

网友:
第一 先换CPU
第二 做北桥

网友:
北桥多 BGA试试

网友:
干北桥啦,OK的

网友:
先清下BIOS,在试,不行就加焊下桥吧

网友:
CPU 北桥。北桥算通病了。

网友:
这款机子出毛病的这个问题多。北桥通病

网友:
压桥,加焊桥,做桥。

网友:
北桥通病

网友:
北桥通病的 指示灯是不是闪5下? 如果是 那就是北桥 。还有这款笔记本CPU比较容易坏 如果前两个都不是 那就可以刷BIOS了

网友:
嗯嗯额 谢谢大家了 明天试试

网友:
学习了,我手上这款也是这毛病

网友:
通病干完没好,板子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