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IO代换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2-11-05):
技嘉GA-M61PME-S2主板,一插电就开机,但是不跑马,其他电压都到位,就是开机电压只有0.6V,这个板开机是直接IO控制的,IO型号:IT8716F-S  ,怎么代换?

网友:
不好找  我有一个板子目前还没找到,,。。这个是技嘉专用的,别的不能替换,

网友:
I/O最好就是用同一批次的同型号的,因为有时候同型号不同一批次的功能引脚也会有变动的。

网友:
技嘉有专用的IO,IO上一般标有GB字样

网友:
谢谢各位 主板修好了,就是IO的问题,我找了一块也是技嘉的主板,但是那是945的主板,拆了一块IT8718F-S,换了就好了,我是找了945这块主板的图纸看了脚位定义发现是一样的

网友:
技嘉上面很多都是要有带GB 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中的不IO都是专用的

网友:
技嘉io都是专用的

网友:
技嘉主板IO代换要引脚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