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HT2000电容问题

楼主(2012-11-05):
联想HT2000主板上的1800UF电容要原值代换吗?低200UF的电容换了,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可以大点,但不能小,电压要一样啊,

网友:
肯定有别的故障

网友:
1800UF的 如果没有一样的 最好换2200或者其他比1800大的   能大不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