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板号la-4221p 5V电感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2-11-05):
我的49不知道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板号
联想

网友:
个人感觉,有点低了。

网友:
肯定后级有短 我修了也不算少了 看到过至少为95的。。你那个明显不正常 可以烧烧试下 看电流 肯定有地方发烫

网友:
好像有点低你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本的南桥坏掉了,我把南桥拆到后量的阻值,我发了两个南桥等到了之后装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