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师请教关于开关三极管在路测量的数值问题

楼主(2012-11-05):
是这样的,我开路测量ATX电源中的Q1、Q2开关管三极管时正常,可是当我把它装上后测量却发现:正向测量BC极,BE极,万用表上显示500多,说明正向导通。当我反向测量BC极,显示为无穷大,但测量BE极时却发现不是无穷大,而显示的是800多。正常应该是反向截止呀?难道开关管又击穿了。但是我是打保护开机的呀——灯泡亮一下即灭了,证明高压部分没有短路呀!!而且我也是查过了与Q1、Q2相连的元器件,没有问题才装上的。不可能又击穿了Q1和Q2呀。为了证明开关管是不是又坏了,我没有拆下刚装上的。而拿来另一个正常的旧电源测试,当我反向测量BE极,数值还不到100,而且还听到了蜂鸣。我再拿了一个新电源测量反向Q1、Q2的BE极,显示的是1.004。三次所得的数值不一样,但是开关管是好的。这是为什么呢?请教各位老师。如果我们要检测开关三极管的好坏,难道要把它拆下来检测吗?这样不是挺麻烦的。不知你们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
如图,E、C级间有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