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块长城M9WEI5显示器

楼主(2012-11-05):
故障现象为:通电不显示,插电和VGA线,始终无信号状态,屏幕不亮,蓝色信号灯闪烁,等大约半个小时会正常。
初步认为是驱动板问题,拆开后,发现电源板高压部分25V电容两个怀孕,试着更换后,通电,显示器正常。
结论:电容怀孕,导致电源供电不足,驱动板无法工作。

网友:
冷机刚开机不行,热机后正常这个故障百分之90以上都是和电解电容有关的。

网友:
呵呵,我最喜欢解决电容鼓包故障了

网友:
呵呵,又赚到了吧,恭喜

网友:
液晶这东西大多都是短平快,还是比较喜欢的

网友:
这故障一般都是电容得问题。。。

网友:
前些天我也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电容的问题 哈哈

网友(2015-08-27):
这也拿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