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80G挡C1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05):
先上整板图, 一网吧拿来的几块板,说点不亮,放很久了丢角落忘记了,清垃圾时清出来的,上维修台,点不亮,无复位,没照相片,不习惯边修边照相,测内存2V正常,CPU无电压,用的是8802A+RT9605,测EN,DVD,VCC都正常,一般不测VID,8802A有PWM输出,先换了BD-,这东西喜欢坏,(顺便说下QFN焊接,最好不要买新的,不好焊而且很多是坏的,拆芯片是先用风枪输几圈,加热芯片周围,再涂焊膏,转几圈后刷焊膏一刷就变液体了会流到里面而且比较均匀,刷多点,吹十来秒芯片就下来了,拿走的时候要向上拿尽量不要拖动,保持焊盘焊点圆滑,泡满,不用处理,有一两个连锡的用风枪吹,镊子挑开,从料板拆下的时候也刷点焊膏,保证芯片上带着刷, 对位时不用对着多准,大概就行,加热十来秒钏,锡溶的时候镊子轻轻一推,芯片自动对位,整个过程不用一分钟,这样焊完一般焊点都很漂亮,很少需要烙铁补焊,)换完芯片CPU供电正常了,复位也出来了,上内存,跑XX-XX-C1,拿掉内存,小喇叭会响,那是不过内存了,换了几个CPU跟内存,还是一样,测VCC_DDR,VTT_DDR,SPD,VREF,SMBUS,全正常,洗板水泡泡插槽,U座是插针的,搞完还是挡C1,
     用内存带灯打值卡灯全亮,没打值,太懒,打6个时钟对地阻值正常,时间到了晚上回家吃饭了,今天早上过来,准备打值还有查排阻,上电先测了下时钟电压,测其中一个时掉电,试了好几次,看时钟是RTM880-790。这个时钟之前修过几块致铭780也是时钟芯片坏,那会淘宝上买了10块,还剩几块呢,直接更换了试试,就是这东东
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焊盘脚位,是个空脚,镊子挑掉连锡的时候一起给挑下来了,清洗掉焊膏,再上电,正常跑码显示了,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啥是BD-呀!

网友:
BD这个芯片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内存2v 不正常啊    亲

网友:
是驱动芯片?

网友A:
二代主板 内存电压1.8V  万用表测出2V 很正常的。

网友:
搞维修目测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网友B:
要是我就先刷BIOS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代主板 内存电压1.8V  万用表测出2V 很正常的。

你说的意思是万用表测的原因拉高了?

网友:
“上电先测了下时钟电压,测其中一个时掉电。。。。。”请问楼主,这里面测时钟电压,是测内存灯座上面的测试点吗,为什么测时会掉电

网友:
思路很清楚,维修方法也是老手了,就是这样的板子价值不高了,呵呵。

网友(点评):
同时支持2代3代的880主板我觉得应该有价值修

网友:
基础扎实哦,整体学习过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意思是万用表测的原因拉高了?

内存供电测出来1。8-2V都是正常的,

网友:
思路很清楚

网友:
认真看完,学习了,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先刷BIOS了~

BIOS其实我有一样的料板,对换过

网友:
看多些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