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的电脑问题

楼主(2012-11-05):
请教高手双bios的电脑,刷bios应该刷哪一个,要看或者注意哪些问题?刷过一次,不知道刷哪一个,干脆两个全刷,结果完蛋了。在此特意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要分清2个 BIOS都是气什么作用的

EC的bios一般放的是上电时序

网友:
这么会所桥边上的应该是系统的bios了,单bios的电脑刷的是系统的bios,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刷bios。那么双bios的电脑刷bios是不是也是说刷系统的bios,也就是说刷桥旁边的那个?

网友:
如果是不触发,就与ec bios有关,一般我不刷SB bios .因为SB bios
很少出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这玩意还是要多积累些经验

网友:
你得看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双BIOS的话,EC旁边的BIOS里面是上电时序,而南桥旁边的则是储存机器的基本信息和主板上电完成后的加电自检。两个BIOS正好包含了一个BIOS的三个作用。

网友:
既然刷了就都刷呗,不就是一个南桥的一个EC的嘛

网友:
不触发就刷EC BIOS,上电不显就刷南桥旁边的BIOS

网友:
主要看电流走向吧

网友:
这玩意还是要多积累些经验

网友:
学习了,衷心感谢给位的帮助!!!

网友:
带M字母的为主BIOS

网友:
确实见过双BIOS的,
并不是有的人说的:其中有一个是EC,
个人感觉应都刷...

网友:
一年没修过机器,这个问题还是头一次听你说起,学习了。准备出国做事了,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收到一台Y460的 想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恩,学习了,不触发就刷EC BIOS,上电不显就刷南桥旁边的BIOS

网友:
带M的是主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