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8030CFEO老奔三笔记本开机FF不跑码

楼主(2012-11-05):
接一台老奔三的本,客户说二百块搞定就修,于是接了,开机提示说找不到系统,想着问题不大,于是拆机找硬盘,重新拔插,再点,能进系统了,心中大喜,重复开关好几次,正常,高兴哇,往回装,装到一半心想再试下,完了,可以开机但无屏显,同时发现CPU风扇不转,CPU正常发热,电流卡在0.8左右不动,上诊断卡开机就FF,不跑码,后来又拆,测各供电,时钟,复位,一切正常。唯独手上没有老奔三的U没换过,求各种思路

网友:
根据你的叙述,很有可能板子上有地方虚汗了,重点检查一下南桥,北桥,还有EC芯片,可以尝试在开机的时候压一下南北桥,确认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坏U的机会很小,板上有故障。不跑码比较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