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鼓加了碳粉过后打印出来全黑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11-05):
硒鼓加了碳粉过后打印出来全黑这个问题应该好多加粉的同学都碰到过,下面分析几种加粉过后打印出全黑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分体式粉盒
1、充电电晕线断或者是充电电晕线接触不好,不能充电:检查充电电晕线是否断开及导电片部份
2、碳粉问题 :灌得粉硒鼓型号不一致,也就是用错粉了,把硒鼓清理干净换上相应型号硒鼓的粉就OK。
一体式粉盒
1、充电棍不能正常充电 :查看硒鼓侧面的与正面的导电片有无污染或翘起,如果有,用报纸擦拭干净或把翘起部份复位。
2、充电棍未装到位或脱落 :仔细地看看卡座是否装到位,可以直接把OPC拆下,重新安装一下充电棍即可。
3、刮板坏了刮粉刮不干净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激光光路有无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