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超级烫

楼主(2012-11-05):
一台acer6252的本子 拿到手是点不亮。电流直接上2A  停着不动。。拆下来量电压 有1.05 1.8 3.3 5. cpu电压1.5(应该不正常吧?) 开机电流直接到2A 电流在一下跳到2.5A到3.2A 掉电。cpu烫得不可以放手  大家说说该怎么查  cpu供电 6262 换了  上下管换了一组没什么效果 还有一组没换。。顺便求这机器的图纸

补充内容 (2012-11-7 11:58):
找个cpu换了下 亮了  没问题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是inter还是amd 的cpu呢?
先用排除法啦。。。。

网友A: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有可能CPU坏了

手上现在没有。。

网友B:
1.5V,貌似有些偏高了...

网友C:
可能偏高啦 英特尔的哪有这么高啊  顶多1V   AMD才多少啊 ··供电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貌似有些偏高了...

恩恩  偏高都有什么因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偏高啦 英特尔的哪有这么高啊  顶多1V   AMD才多少啊 ··供电部正常·

我见过1.2左右的  i3的机器

网友:
cpu本来不加散热器就很烫

网友:
换个U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inter就不坏了吗,只是坏得少,不是不坏,

网友:
CPU烧了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