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鼓加粉后打印有底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11-05):
硒鼓加粉后打印有底灰的解决办法
一、造成硒鼓有底灰的可能故障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显影偏压太低;
  (2)、磁辊刮板老化;
  (3)、显影磁辊与感光鼓距离过近;
  (4)、感光鼓磨损过度,已达到使用寿命。
二、硒鼓加粉后打印有底灰的解决办法
  (1)、先打开机盖,将打印浓度旅钮调至中间位置(有些机型要用打印机驱动程序的设置调整),观察底灰现象是否有好转,如有变化则表明磁辊偏压过低。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在打印浓度调整范围内,都不应有底灰现象发生。清洁磁辊触点,保证接触良好。再用万用表测量显影偏压,一般应在-250V至-350V之间,机型不同,偏压值有所不同。如偏差过大,应修复或将其调整到规定值。
  (2)、接着检查磁辊刮板。取出硒鼓组件,向走纸方向旋转动感光鼓。如感光鼓表面粘附墨粉,则可能是磁辊刮板老化变形,无法限制墨粉的供应量,应更换磁辊刮板。
  (3)、上述检查无毛病时,就有可能是显影磁辊与感光鼓距离过近造成的。一般打印机维修中,感光鼓与磁辊之间应有一定的间隙,以利于墨粉跳跃。多数机型保持间隙的方法是在磁辊两端,各装一个隔离套。隔离套的厚度就是标准间隙。不同机型,间隙不等,一般在0.2~0.4毫米之间。隔离套会在打印工作时磨损,而使间隙变小。有时在维修中,隔离套丢失而造成无间隙。测量隔离套与磁辊的间隙的方法是:用2层80克的打印纸测试,间隙正确时应能顺利插入;如不能,应更换隔离套。
  (4)、如果不是上述的因素引起的故障,则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感光鼓磨损过度,已达到使用寿命了。感光鼓磨损过度如何判断。这一点在毛刷清洁的打印机,发生的几率要少一些。对于刮板清洁的打印机,可观察打印测试样,如果纵向走纸的左、右与纸边缘1厘米的范围内出现底灰,则表明感光鼓已经磨损过度,这是无法修复的,只有更换感光鼓。

网友:
粉的质量不好也会出底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