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T42P 无3,5V,MAX1631 REF不正常

楼主(2012-11-05):
T42P主板无3,5V,直接查3,5V供电芯片MAX1631,芯片电路图如下

各脚供电如下:22脚16V,            7,28脚3.3V,     9脚REF电压3.3V(正常应该为2.5V左右), 23脚3.3V,      按说这样的工作条件3V,5V应该出来了
其他电压:4,6,18,20,21,25脚有5V电压,15,17,19,23,24,28有3.3V电压,按说这样的工作条件3V,5V应该出来了,后来发现与9脚,15脚相连的C17/C18电容没焊上(主板上就发现一个电容与之相连,又没有编号),补焊这个电容后,9,15脚的电压就从3.3V变成0V 了,换了N多电容,就是查不出为什么焊上C17这个电容,REF电压就变成0了,不焊上就是3.3V.

说了这么多,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什么焊上C17/C18这个位置的电容,REF就变成0V,实在是伤脑筋。
我想问题肯定出在REF这个电压上面了,可一直查不出来原因,有解决过的朋友请帮忙支个招

网友:
C17/C18 两个电容坏了吧,你也可以尝试换下1632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两个电容换了3对了,还是不行,上电容REF就变成0,不上就是3.3V,不知道怎么会拉低

网友:
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又换了3V,5V上下管,换了1631,又换了一组电容,3,5V终于出来了,自己都搞不懂到底是哪个IC当时出了问题,那个蒙啊。研究了3天,总算是出电压了。
此机不顺,3,5V出来了,电流跑到0.72A缓慢上调,好像是没过内存,还得继续研究,感谢各位同修们捧场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1632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1631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芯片换的话,楼主还是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