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开机不显示怎么维修?

楼主(2012-11-05):
信步P5的板子测上管12V下管1.2V有时候显示C1、有时候不显示代码。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不插内存看跑好多、?或者你把CPU和内存换了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板子上的问题了

网友:
查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看下信号起来没有。。。。不跑如果跑C1不过,你先刷个程序,再压北桥,有时IO也可能,你最后先检修一下

网友:
不跑码要把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查的,短路,

网友:
不跑吗真的很麻烦。。。测测内存相关故障吧先。。

网友:
测供电   清除一下内存灰尘    还有换一下内存  比他高点的   800

网友:
有时不能太相信诊断卡了  查内存相关的电压

网友:
不稳定啊,不好弄,有可能是南北桥虚焊了,C1是不过内存,检修一下内存那边的电路。

网友:
有几个电容鼓包的先换了电容在看看了

网友:
电压什么的都正常、换个内存搞定.

网友(2012-12-26):
恩  把明显故常排除  才 能一步步来吗

网友:
C1 应该是内存吧,  不跑马 你用CPU 假负载打一下CPU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