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G31不触发

楼主(2012-11-05):
主板型号  *****BLG31D-LM   不触发,没思路。求解

网友:
查电路啊,查那三个信号,PWR BTN   SLP-S3  RSMRST

网友:
楼主  你也太省事了吧??   最少要说下待机有没有啊   工作条件啊  3.3V   5v  啊 会不会是雷打的啊    网卡是不是发烫啊  南桥有没有什么状况啊?????

网友:
楼主你的思路跑到哪里开路了?

网友:
换完就好了

网友:
查开机针上是否有电压,查待机触发的条件,VBAT,RTCRST,32.768,待机3.3v ,RSMRST.

网友:
楼主可谓省事呀,起码把你测得条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