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典型的故障

楼主(2012-11-05):
一台三星笔记本r480开机进系统的时候会死机。进了系统怎么用都不死机。主要是开机的时候死机。。。什么问题。大哥哥们帮忙忙

网友:
是AMD芯片组吗,记得修到过两次加焊南桥就稳定了!

网友:
目前还没蹦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英特尔的不是AMD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就死机了,那你还能在系统里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应该是有时候会死机,不是每次都死机

进系统会死机,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哟,先简后难,换硬盘重做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