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20从挡LOGO到掉电重启小修一例

楼主(2012-11-05):
机型:acer 4720笔记本
板号:广达Z01(965+HBM+独显)
最初症状:开机挡LOGO
接同行送来的宏基4720笔记本,刚接到手上的故障现象是:开机时挡在LOGO画面不动,按开关键可以关机,
一看到这种现象,第一时间想到的故障原因就是:
1、外设不良引起(如:光驱、硬盘、声卡、网卡、键盘、鼠标以及PCI设备等等);
2、南桥虚焊或性能不良;
3、显卡虚焊等
4、BIOS程序损坏或丢失
5、EC不良等等…….............
下面就开始拆机,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当我把所有的外设(包括声卡芯片和网卡芯片)拆掉后还是一样挡LOGO,接着又从论坛下了好几个BIOS刷上去,换过EC,加焊过南桥,都不行,这时心里哇凉哇凉,如下图

此时心里又怀着试一试的态度,从网上订了两个HBM,换上后...涛声依旧...,手里捧着这可怜的主板,瞅啊瞅,用万用表笔在主板上点来点去,心想:"该做的都做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整片主板除了按键板没拔掉以外,其它都拔光了...不妨把按键板也拔了试试看..."
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呗!很小心的把键板的排线拔掉后,直接用镊子短接主板上的按键插口的第11脚

,嘿嘿嘿!!!奇迹出现了,屏幕显示顺利自检过了LOGO,并开始读取系统...:

都怪我之前裸板触发时太依赖PWR键板了,心里想着不可能出问题的地方竟然出了问题,此时以为这机子应该就这样可以装机了,但是,当我把之前拆下的那些网卡\声卡芯片焊回去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怎么老感觉每次到我手上的机子,那故障就特别多,问题一波接一波......,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当我焊回声卡芯片了,短接触发后,电流上到1.108左右反复掉电重启5次后才亮机,拆下声卡芯片就能一次性触发亮机,直接更换声卡芯片后不掉电了,至于按键板,我没太多时间去研究,竟然用镊子短接可以触发,那我就直接飞两根线到开关脚,按原来的排线去掉,就这样装机,试机一天OK,

网友:
动的地方真多....不过我还是要承认,我看了电脑的壁纸后...就没在你的文章了...不好意思

网友:
哈哈,小问题差D弄成大问题了

网友:
大家都一样冲着你桌面来的

网友:
在维修中,遇到问题会接连不断 要准备好 应对

网友:
这桌面确实不错 !!!
说实话,俺也是冲着这壁纸来的。

网友:
按键引起的挡LOGO还真没有见到过,

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文章略过,围观桌面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次  按键档logo的    什么都搞了  最后无意间搞的按键  就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楼主够细心啊,拆了这么多               另外这机子桌面不错啊

网友:
楼主辛苦、这本修好代价不低 也收不到几个钱

网友:
细心很重要 有时候经验也害的自己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厉害,一般人想不到的 哈

网友:
唉,修个本本真不容易啊

网友:
技术一流,桌面更美

网友:
卡logo,我遇到过一次外设都谢了,最后换个CPU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啊,你这个问题,是在是,哎,怎么说呢,宏基的机器你不装毛的话,会重启五次,至于你拆声卡就好了,因为以前的猫是归声卡管的吗,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以后还是多逛逛论坛灌灌水,有好处的

网友:
很正常的,修的久了,习惯性思维了。按键不容易坏,所以几乎不检测,导致楼主走了弯路。我现在技术没楼主好,设备也不是很齐,所以我每次从最简单的入手,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没有BGA,遇到换桥、换显卡的就搞不定了。

网友:
什么毛病都有。。学习了

网友:
那么现在装上声卡仍旧是反复重启之后才开机吗?解决了吗。宏基的按键板我之前碰到过一个PWRSW按键不灵。

网友:
大大滴好    桌面、、、、     楼主维修善于分享经验我们学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