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插两个硬盘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11-05):
啊 郁闷了这几天专门遇到些怪问题  遇到了几次了  就是插两个硬盘进步了系统 一过滚动条就蓝屏接着就是重启 以前是用开两个硬盘的  硬盘换过 线也换过  精英们都说说是什么问题多啊

网友:
有没有人进来看看 呀

网友:
这个问题 也前从来没试过的  就是近排才有这问题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啊   换过板都是一样的 ..晕哦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

还有硬盘跳线,主盘要有系统,BIOS引导哪块硬盘要设置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晕~了我今晚也遇到这样的事。还没解决呢。客户新买一块盘加上,进系统蓝屏,单独用哪块都可以进,插第二块上去就不行。明天换电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