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接一台旭日420A花屏,于是订了一个新的,换了两个无果,求解?

楼主(2012-11-05):
前天接一台旭日420A,ATI(M52-P 216PNAKA13FG)独显,接机时,压住显卡,能显但花屏,因为以前来修过,是加焊的,也是显卡,于是,就订了一个新的,换上,裸机电流在0.86左右停一会,内置喇叭发出一长两短的声音。就跳到0.97左右动了,后面又找了个新的M54-P 216PMAKA13FG换上,还是一样,求解,供电时节钟复位都有了,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了,求个高解

网友:
楼主,这个显卡不好做,新的大概要160吧,你是买的拆机的嘛,我这个机器也是你这个显卡,A卡我们这里特别容易爆珠

网友:
嗯,新的160,做了两个,无论是量,还是外观都没有做坏的感觉,就是要报警,一长两短,头痛呀,不知道搞这ATI的有没有什么妙招

网友:
是 AMD的吧。先找个U换上试试。不行的话再换现存吧

网友:
是INTEL的,945PM北桥A,姐姐

网友:
花屏多半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花屏多半是显存问题怎么说起?

网友:
重新植株下吧,或许有希望

网友:
植显卡的珠吗,这个就算了,我对我做BGA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网友:
那就是你被坑了,芯片是假的,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来换了一家,上机就好

网友:
有这种可能,现在什么世道呀,坑蒙拐骗,啥都有,现在是硬亏180块钱,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这种比较难做,再有现在订的货有些本身就不怎么样,你订一个测试的换上可能更保险,也免得做爆了

网友:
测试的比新的更保险,怎么说起?

网友(2014-11-13):
显存也会导致那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