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2-107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11-05):
惠普CQ32-107机子 可以把XP win7系统拷进硬盘去  但重启开始做系统就不行了  到了滚条那 滚俩下就蓝屏了急啊  求助给50积分。。要能解决问题或QQ2340688  帮帮忙。。

网友:
硬盘你扫过吗,内存你换过没!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A:
硬盘坏了,真心的

网友:
50积分不是目的
首先排除硬盘,内存,主板问题。
蓝屏代码是7B?可能是系统内部的驱动不对,建议换个系统重新做,或者使用完全安装。
在机器内部不能测试硬盘,建议把硬盘取下,带到台式机上测试。
祝你好运

网友:
打酱油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了,真心的

硬盘挂台式上可以做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