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掉电求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

楼主(2012-11-05):
   富士康m15235主板 故障现象是 加电开机2秒左右掉电 在开就开不起来了,加U一样的现象 能加电待机上没有短路 是不是可以排除待机和开机电路了,测北桥电感阻值600多 南桥的却只有22阻值  cpu管没有短路的,就是还没有测内存的,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那就换南桥试试呗    或者把电感翘起一脚  量量阻值看是桥的问题  还是前级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南桥试试呗    或者把电感翘起一脚  量量阻值看是桥的问题  还是前级短路

测USB2个数据线500左右的阻值 应该不是南桥吧  在就是南桥也发出开机信号了 呀

网友C:
很可能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短路保护了

求下一步维修思路

网友:
对易损元件 用打阻值法一个一个去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USB2个数据线500左右的阻值 应该不是南桥吧  在就是南桥也发出开机信号了 呀

唉   晕  。。。楼主不是说南桥阻值只有22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   晕  。。。楼主不是说南桥阻值只有22莫?

那是测得供电电感上的呀   不是USB

网友:
淡定  都是来学习的,,,,,鼓掌解决了吗?  求分享

网友(2014-09-13):
我也有台不触发的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强制性开机,看看那些地方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