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re电压不稳

楼主(2012-11-05):
          V星945的板,插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量全版供电,VCORE不正常,从1.31跳变到0.87.查场馆D级,12V供电也不稳,一下12V,一下只有10.2V,换12V的滤波电容也是一样,大师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12V供电不稳定,你换电容有啥用,应该查电感

网友:
你换电容没用处的    看看芯片有问题没、、、

网友:
先查插件,再换电源。

网友:
着重看下电源管理芯片,打一下12V的供电,看看有没有微短路,上下MOS也可以查查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先换管理芯片试下。不行的话打下12V的二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