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EP31-DS3L主板,电压时钟都有,就是无复位

楼主(2012-11-05):
一块技嘉GA-EP31-DS3L主板,电压时钟都有,就是无复位,用假负载量得cpupwrgd为1.2v,cpurst无电压,南桥PLTRST到I/O的PFMRST无高电位,声卡acz_rst无高电位,复位开关有5vbs电压,SYSRST为高电位,南桥型号是NH82801GB,求各位指点如何修这样的主板!兄弟在这里谢过。

网友:
1.l量下IO的63脚PWROK1有3V电位没?有的话确认PWROK1有接进南桥吗?
2.量测时钟芯片有发出33M和14.318M 没?发出的话这两个时钟信号有接进南桥吗?
3.这些都正常的话估计就要换南桥咯。

网友:
全板无复位啊 ,要是CPUPWRGD有了,可以断定南桥得到了电源PWRGD这个信号,因为南桥得到电源PWRGD以后才会发出CPUPWGD的,这板子要查南桥的各个电压是否满足,三条时钟是否满足,还有CPU电压好产生的VRM-PG,南桥的时钟不好找,在时钟芯片测量330或者220电阻,电压1.6v左右,必须每个有,基本上都有的话说明南桥时钟也正常了(再从时钟芯片到南桥不断线的时候),还有部分主板上假负载测不到CPU的复位,必须上真的CPU。 仅供参考!

网友:
上cpu后也没有复位,i/o 发 出的   pwrok1有 高 电位 ,CPUPWRGD有1.2v电压,pcirst,和pfmrst都是低电位呀,时钟我用示波器测的正常

网友:
可能通病哦 我这块点亮后 就无CPU 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