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z9910芯片,高压板维修资料

楼主(2012-11-05):
采用OZ9910芯片的ACER掖晶显示器应用电路图。这是一个4CCFL的驱动电路,供电电源为14V。由于OZ9910适应电压范围较宽,所以供电就变得简单,只经过一只保险F501和滤波电容C522、C526加到OZ9910(13)脚。
  OZ9910(7)脚ADI端外部设置的电阻R528实际未安装,使得该脚电压低于1.5V,工作于脉冲调光模式,调光脉冲来自驱动板的BRIGHTNESS端。驱动板的开关信号通过R526加到OZ9910(8)脚,在电压大于2V时芯片启动。
  C505可以防止干扰信号对ENA端造成的影响。
  OZ9910启动后。激励信号从(16)、(3)、(15)、(4)脚输出,到末级功率管的栅极。该电路末级功率管采用的型号是AOP605L,为8脚贴片封装形式,内含一个P沟道场效应管和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其主要参数分别为30V、75A、2.5W和-30V、-6.6A、25W。可采用FDS8958A进行直接代换。
  高频变压器T501和T502的初级并联,这样每个变压器负责两个灯管,会显着降低故障率。变压器次级的R501、R502、C527、C530、D507、D508等元件构成高压取样电路。
  此取样电压加到OZ9910(9)脚,如果(9)脚电压超过3.0V,芯片会执行保护动作,停止驱动输出。
  D504、D501、D506、D502等元件对灯管电流进行取样,取样电压分别加到Q502~Q505的栅极。正常工作时,Q502和Q505处于微导通状态,这几只场效应管实际上起到类似于可调电阻的作用。Q501栅极电压很低,处于截止状态。不影响ISEN电流检测电路的工作。芯片根据IS1和IS2反馈值大小来调整输出脉冲宽度,稳定灯管亮度。如果任意一个灯管开路,OP取样电压立刻降为0V,对应控制管Q502~Q505其中之一必将截止,其漏极电压升高,最终引发Q501栅极电压升高,Q501导通,将OZ9910(11)脚电位拉低,OZ9910内部计数器开始计数,如果1.5s内此电压依然很低,则判断灯管脱落,执行保护动作。

网友:
这么仔细,不简单

网友:
看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得有点模糊了,放个图上来最好

网友:
很好  要是有图就更好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积累起来,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非常感谢!

网友(2015-04-26):
找图在百度搜0Z9910有图有文

网友(2015-05-26):
很常用的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