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01i 小本一过LOGO掉电秒杀维修...

楼主(2012-11-05):
今天接同行送修Thinkpad X201i小本,故障为加电一亮到LOGO掉电,或者还没到LOGO就掉电了,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得拔电再插电才可以开机。告诉主板问题,留机..
   拆机过程中,主板快要拆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主板的东芝的开机芯片U39下边一个电容有点异样腐蚀似的。对着图看了下这个电容

所对的位置是U39的19V主供电,但是图上并没有标,只有一个R415的电阻..

如图,不叨叨,直接拿掉此电容,开机,故障消失了....试了几次,都没事。找了个电容补上,开机,故障回来了...晕,换的电容不好?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证明还有别的地方有故障,去掉的话肯定用不住。这时候将源头想到了R415.找了半天,终于在芯片的反面的一个脚上找到了它,没点位真草蛋...看了下,电阻上边标着100,10欧电阻,打下阻值,7M,8M,10M来回跳,看来问题就是他了,找了个10欧的电阻换上,电容补上,一切OK。。。。。

故障说明:看来有时候这个看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看不到这个电容的话此机掉电故障维修将会相当困难....

网友:
楼主是说,主供电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电容颜色不对,从而找到源头对吗

网友A:
对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电容去掉就好了,换上就不行

网友:
附上电路图。。。需要者拿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电容去掉就好了,换上就不行

大概是你加了个电容,本身电阻的阻抗就很大了,当电路接通的一瞬间,电容也要充电,有个时间差,此时20V留过来的电流极小,你去掉电容了,后面的负载也就相当轻一点了,但是,电流还是很小,所以就造成开机之后,主动供电的电流供应不足,产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你加了个电容,本身电阻的阻抗就很大了,当电路接通的一瞬间,电容也要充电,有个时间差,此时20V留 ...

我把电容去掉就没事了呢

网友C:
R415是通病来着,呵呵。在芯片的反面角落处。呵呵,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是细心分析    判断     楼主   还好你发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R415是通病来着,呵呵。在芯片的反面角落处。呵呵,

是的 都是进水 电阻坏

网友:
R415阻值增大、导致VIT电压过来偏低而引起这故障,而你换的电容容值应该是跟原板上的容值不一样也会造成上电之后掉电。

网友:
要是发现不了那个电容真想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通病了

网友:
维修仔细看比什么都重要,楼主细心

网友:
注意观察是件好事,我也修过类似的现象

网友:
呵呵   我只是刚入门  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86990#lastpost

网友:
真是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