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抽头的理解

楼主(2012-11-05):
“一个变压器有多个串联的绕组,将串联绕组的连接点接出引线就叫抽头。”也就是说抽头就是公共端。变压器的次级绕组有点类似我们的电串联电阻分压, 不同的是一个储能元件,一个耗能元件如图:
我不理解的是带抽头与不带抽头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如图:

网友:
没有 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第一个图片为:输出同功率。这样直接中间抽头输出需要的电压。后图片为:输出不同的功率。而不同电路用的电压输出而设计、其实很好理解

网友A:
楼主,B图的中心抽头,就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中间是公共点,两边各引出来。。但是他们的相位是相反的,而图C确实两个不相互影响的绕组,这在液晶显示器中,5v,12v的连接法,但是相位确实相同的呢,我只能这么理解

网友:
二图 两组是隔离的

网友B:
第一种变压器可以有3种电压输出,但受线圈导线直径影响,各电压相互有影响。第二种只能输出隔离的2种电压,相互之间无影响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B图的中心抽头,就有点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中间是公共点,两边各引出来。。但是他们的相位是相反的, ...

看下图的液晶显示器电路:这个也不是有抽头,有公共端的
与你所说相位相反,不是矛盾了

网友C:
从外观上来说:B变压器有三个抽头,要是同时使用两组供电的话,肯定有一个抽头是两组共用的,经整流后是+,—,+,C图的两个,可以理解为四个抽头,两组供电经整流后是两组+和—

网友D:
简单地说,两个变压器适应于不同的工作场合所决定的。如果这两个变压器线圈匝数完全对应相同的话,那么可以说第二个(C)变压器比第一个变压器有更多的输出形式。也就是第二个变压器可以代换第一个变压器,而第一个的在某些场合上无法代换第二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变压器可以有3种电压输出,但受线圈导线直径影响,各电压相互有影响。第二种只能输出隔离的2种电压, ...

不太理解,看我发的液晶显示器电路,有12V和5V究竟有什么影响,这个图也是有公共端有抽头的呀

网友(点评):
如果说5V电流增大,必然会影响到12V输出的。因为L4内阻的存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外观上来说:B变压器有三个抽头,要是同时使用两组供电的话,肯定有一个抽头是两组共用的,经整流后是+, ...

如此理解,B,外观上有三个抽头,+,-,+,这样看来,两个绕组的相位是相反的对吧,看我下面的发的液晶显示器电路,
5V,12V的相信是相反的吗,

网友(点评):
这要看公共点从哪个抽头上抽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单地说,两个变压器适应于不同的工作场合所决定的。如果这两个变压器线圈匝数完全对应相同的话,那么可以 ...

有中心抽头肯定共用一个地(当然电路中都是共用一个地的),没有中心抽头的肯定,各有一个地,除了在电路形式上会有些不同,还真不懂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关于共用“地”,因们我们的电路设计形式是单端的,就是共用一个地的时候,各点的电压在“地”这块可能有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液晶驱动板电路中使用差分信号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所谓抽头可以在内部抽取,也可以在外部抽取,象你发的图中的第二个变压器,我在外部将两次级绕组的一端连接在一起时跟第一个变压器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此理解,B,外观上有三个抽头,+,-,+,这样看来,两个绕组的相位是相反的对吧,看我下面的发的液晶显 ...

你这个图中的有一个公共地,在没有进行整流之前输出的都是交流电,选择其中一个抽头输出正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中的有一个公共地,在没有进行整流之前输出的都是交流电,选择其中一个抽头输出正极就可以

变压器有直流变压的吗,当然都是交流了,电流的变化才能引起磁通量的变化,才有感应电动势

网友B:
楼上有人说相位相反,那是说的交流信号,瞬时工作相位是反的,一个在上半周,一个在下半周。但是经过整流滤波后对地电压就都为正了,只考虑直流即可。不知道你对感抗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在这里你可以简单的认为是两个电池组串联,感抗就是电池的内阻,当电流很大的时候,电池内阻会有一个很大的压降,相对应的,外电路电压减小。

网友:
觉得B是才是抽头,C应该是两组次级绕组,不能算抽头,个人理解

网友:
第二种变压器可以灵活运用,中间两点用导线连通,就可以变成第一种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上有人说相位相反,那是说的交流信号,瞬时工作相位是反的,一个在上半周,一个在下半周。但是经过整流滤 ...

我问的问题是带抽头与不抽头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中心抽头肯定共用一个地(当然电路中都是共用一个地的),没有中心抽头的肯定,各有一个地,除了在电路 ...

是没区别,也就是这种变压器根本没啥区别,只是形式不同对吧,我感觉不一定呀,存在有它存在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B才有抽头,抽头是公共端吗

如果把C中间的两个抽头接起来不也和B一样,

网友(点评):
是一样的,

网友:
我有点想糊你大耳瓜子了,怎么就不理解呢。第一种变压器带负载的情况下,负载两端的电压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第二种不影响。第一种变压器无论你怎么接线,都有一个是公共地,想象一下,两种变压器次级有某一处短路或者断路,你就知道最大的区别在哪里了

网友(点评):
这种区别是明白了,谢谢点拔,就这点区别,没别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问的问题是带抽头与不抽头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除制造工艺不同外,B变压器可用三个头中的任意一个作地线,而C不能,C只能各自为政。 一般B用作等值双电压输出,如功放机的变压器等。而C很多时候都是用在不等值电压输出。如一组输出5V,一组12V。

楼主还在纠结吗?快点走出这个胡同吧

网友(点评):
意思一个是低频的,一个高频开关变压器对吧

网友(点评):
我感觉液晶电源板电路的12V和5V之间的开关变压器也是有抽头的,

网友(点评):
我看很多图纸都这样, 变压次级中间引出一根线,上面的是12V的,下面的5V的,可能我对抽头理解不对?

网友(点评):
这叫有抽头,但不是叫中心抽头的,对吧,那这种形式,和B,C,都不一样吧,B有中心抽头,C没有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制造工艺不同外,B变压器可用三个头中的任意一个作地线,而C不能,C只能各自为政。 一般B用作等值双电压 ...

也不能说哪个用作低频或高频,你帖中的液晶图纸,抽头的是5V,他是这么绕的,拿一根线开始绕,开头的线头作地地,绕到一定的匝数,比如20匝,抽一头出来作5V,然后接着绕,再到一定匝数,如到了50匝结束,未端是12V,两者共用地线,但地线不是在抽头那里。

这是我自己做的变压器,其中包括了你图中的B和B两种绕法。我用来给低音炮供电的。

发烧友啊,用环牛

网友:
第一种是共地,一般是输出双伏电压,如功放双电压。第二种是可以分开接地,也可以是共地,比灵活,适用不同用途,不同地的电压组。还可以适应不同电流的需要。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第一种变压器可以有3种电压输出,但受线圈导线直径影响,各电压相互有影响。第二种只能输出隔离的2种电压,相互之间无影响

理解了

网友(点评):
是的,理解了,第二种可以共地,就是说中间可以连起来形成一个公共端(抽头),但不是中心抽头

网友(点评):
不知对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除制造工艺不同外,B变压器可用三个头中的任意一个作地线,而C不能,C只能各自为政。 一般B用作等值双电压 ...

请看以下几种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看以下几种图片

这4种图都是C种的变压器吧,

网友:
第三张结合了B和C,其它三张都相同,都不是B也不是C,另外的。

网友(点评):
彻底明白,

网友:
简单来说在功能上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以输出多组不同的电源,而没抽头的只能输出一组电源

网友:
抽头实际上就是把两个或多个线圈串联起来了 没抽头就是两个线圈绝缘 没有公共地

网友:
不一样,上一个是组合的可以出正负电压,后一个是独立的,当然也可分别出正负,但不对称。明白?

网友:
给变压器通上电,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选不同的点做参考点,再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想像一下:
一个电池记充电器,只要一个电压就够了。所以变压器用一个次级就行了。

要像液晶显示器,要用5V和12的怎么办?再加一个次级,一个供5V,一个供12V。(像第二个变压器那样)参考点在哪好呢?就用桥式整流后的电容负极。
当然,要用第一个样子的变压器也可以。但是只能用半波整流,参考点设在次级绕组的一端。

像运放,要用正负电源怎么办?用第一个样子的变压器,参考点设在中间,用半波或桥式整流都行。

抽头实际就是:把两个线绕组串联起来,在联接的点引一个引线。

网友:
其实很好理解的,有抽头是为了节省元件和简便,无抽头则是要求高点,比如分立输出和调解电压等。
另外,有抽头的多用半桥整流输出,无抽头的输出可以实现全桥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