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2-11-05):
宏基5552,开机白屏。外接正常,可以进系统,不花。换了个显卡故障一样哦。崩溃了。显卡换了,屏线换了,屏换了。还是白屏。1 2 3脚19v,4脚空脚无电压,5 6脚2.15v,7脚3.3v,8脚2.26,9脚3.3v,10脚3.3v,11脚3.3v,12脚3.3v,13脚1.42v,14叫1.07v,16脚1.41v,17脚1.06v,19脚1.26v,20脚1.20v,22脚1.21v,23脚1.27v。难道这个机器的屏特殊,通用的不能用吗?求解。

补充内容 (2012-11-6 12:12):
问题解决了,引了个3.3过来好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A:
楼主,白屏的原因很多呢,你这个要么就是没有屏供电有问题,要么就是图像解不出来,机器的初始故障也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白屏的原因很多呢,你这个要么就是没有屏供电有问题,要么就是图像解不出来,机器的初始故障也是这样 ...

出事故障就是这样,搞完还是这样。屏接口电压我都测出来了,我不知道电压对不对,拿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不对啊。

网友:
5 6脚2.15v  这个电压低了,正常应该3.3V

网友:
5,6脚貌似电压低了,楼主看看前面的转换电路

网友:
5 6 有可疑  其他灰还好

网友B:
直接飞个3.3给屏供电,屏只要有供电不可能是白屏的,飞上去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旁路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个3.3给屏供电,屏只要有供电不可能是白屏的,飞上去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旁路还有问题

只要你屏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个3.3给屏供电,屏只要有供电不可能是白屏的,飞上去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旁路还有问题

谢谢,按你说的搞定了。

网友D:
搞定了 最好还是把3.3V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按你说的搞定了。

搞定了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搞定了 最好还是把3.3V修出来。

3.3修不修无所谓的,这只是小电路出了问题,不然修笔记本哪来这么多飞线

网友:
直接飞个3.3给屏供电,屏只要有供电不可能是白屏的,飞上去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修不修无所谓的,这只是小电路出了问题,不然修笔记本哪来这么多飞线

又学到了。我的意思是不修出来的话。说明原来那里还有电容漏电或者元件坏。怕他烧其他元件

网友E:
~~楼上说的对——不排解3.3v故障可能有潜在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不排解3.3v故障可能有潜在的危险!

机器已经拿走了,没有飞线,也没修3.3,屏接口第七脚就是3.3,直接用焊锡连上了

网友:
我也做个笔记,还是群众力量大啊,向大神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