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U盘PE系统后,电脑里的病毒会感染到U盘里面来吗?

楼主(2012-11-05):
我用的U盘系统版本是:天意U盘维护系统 网络增强版V4.0 ,如果电脑硬盘里面有病毒,我用U盘启动 进入第一行那个:“01 启动天意WinPE2003 ” ,进入到PE系统桌面以后,我不打开我的电脑里面 硬盘里面的病毒会到U盘里面来吗?

补充内容 (2012-12-22 21:01):
那如果我打开 我的电脑,并且打开D E F盘,D E F盘里面的病毒会到U盘里面来吗?

网友:
不会,系统是U盘的,还没到硬盘那呢

网友:
不确定   那得看病毒有多厉害了

网友:
一般不会,有些厉害病毒会的!

网友:
鬼影6病毒会感染的,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是全盘感染、就会。

网友A(2012-12-21):
应该不会,说会的说出原理来。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这得看楼主人品

网友(2013-02-01):
我自己遇到的情况来说,还没碰到过会U盘感染的。应该不会,不然PE杀毒那不是做无用功

网友:
你不访问别的盘应该不会,或者你U盘做了病毒免疫

网友:
我的U盘做系统里面的文件被感染了重新下一个GHOST就好了

网友:
除非是硬盘的每一个区都有病毒

网友:
唉,都是赚分的。。。用资源管理器就没事了,引导区怎么都没事,存储区如果是autorun病毒会中,蠕虫不运行.exe文件没事,可以做u盘免疫,防止autorun病毒,对于蠕虫只能压缩成压缩包,它是感染不了压缩包的

网友:
你可以给优盘加上权限,这样到别的电脑上即使有病毒也因为没有权限而无法写入到优盘中去

网友:
只要你不打开电脑的硬盘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遇到过一次  硬盘有病毒  把我们店的 所有员工的U盘都给中病毒了    服务器也挂了

网友:
不碰其他盘就不会

网友(2013-03-12):
会,一般的病毒式不会的,我这里有有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放心吧 一般不会

网友:
能的 因为在读它的内容

网友:
应该不会,。。。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究竟会不会?

我是初学者,对这个问题心里没谱。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大不了装一个大蜘蛛绿色版,扫描一下

网友:
一般不会,PE是不要硬盘也能加载的。

网友:
一般是不会的吧,PE是不需要硬盘的,也不用读取硬盘的数据,理论上是不会的

网友:
我觉得不会,PE并未加载原来的系统进程。

网友:
感染厉害的病毒有时候也会让你的U感染

网友B:
只要你不进那个有毒的盘就没事!  另外有的u盘有写保护开关 关了就行了(但是大部分没有这个开关)
或者在u盘里下个绿色的杀软(病毒库最新)杀完然后再进去小心操作 就安全多了
或者干脆用光盘进pe!   另外就是自己的u盘经常备份啦!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不进那个有毒的盘就没事!  另外有的u盘有写保护开关 关了就行了(但是大部分没有这个开关)
或者在 ...

你用绿色的杀软(病毒库最新)是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绿色的杀软(病毒库最新)是哪一个?

我也不怎么用!还没碰到那么牛的毒!呵呵!  你可以试试  贝壳  大蜘蛛
看看这个http://www.newhua.com/2012/1026/181446.shtml

网友:
这样的情况真的还没碰到过,理论上讲应该是不会的,PE系统引导的是U盘上的文件暂存在内存里的,就是不挂硬盘也可以启动。

网友:
这个看情况。有的会有的不会。还有你说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弄明白这个问题你得先明白U盘病毒的传播途径,明白了U盘病毒的传播途径就知道能不能感染U盘了。
U盘病毒特征以及传播途径(个人手打,告诉勿喷):
1,每个盘符下,产生autorun,inf文件,并修改分区盘打开方式,定义为双击运行病毒,再打开盘符。
右键点击盘符,菜单中能明显看到不是“打开”而是“OPEN”或者其他字样。(即使你重装系统,这个字样也会存在,也会关联病毒,360安全卫士可也删除这种病毒)
2.U盘病毒自动创建副本运行,监测电脑是否有其他可移动磁盘出现,发现立即注入病毒程序。(确保你U盘是关机以后插进去的,要不也白扯,一样中毒)
3.个别U盘病毒关联可执行程序或者将自身注入可执行程序,你运行任何可执行程序都是再次运行病毒(优先安装杀毒软件是关键,要保证无毒的,未安装前的杀毒软件是很脆弱的)
4.隐藏所有非系统盘主目录文件夹,将自身伪装成文件夹,每次点击伪文件夹运行病毒。(开启文件隐藏可见和隐藏系统文件可见属性,可以发现,当然病毒也可能自动关闭隐藏选项,你来回开启能发现这个问题)
综合以上病毒传播方式,
1,如果你开机的时候插入U盘,再重启电脑,有可能传染病毒。
2,进PE你点击盘符有可能传染病毒(U盘病毒能否在PE下运行没测试过)
3,盘符下病毒文件被删除掉,autorun文件没有被删除,会出现双击盘符无法打开现象,右键选择打开选项可以打开,或者地址栏中输入盘符,如D:,回车可进入

纯手打很辛苦,感觉好的朋友给个分

网友:
不激活、运行染病毒的软件就问题不大!!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看病毒编译的技术了。。

网友:
病毒能在pe下运行吗

网友:
有可能,当你U盘里面的PE加载本地硬盘时可能会触发病毒发作的机制!

网友:
如果加载到内存中的病毒,应该会感染吧

网友:
只要你进了pe不打开我的电脑里面的每个盘符就不会中病毒

网友(2013-12-19):
为什么我的u盘格式化的,还有病毒

网友:
一般不会,病毒太厉害就会了

网友:
楼主。应该这样说,如果病毒在(D盘aaa文件夹里面到)你只要不动它,是不会到,一碰出发。

网友:
不好说,有可能中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说会的说出原理来。
和其他硬盘中病毒的原理一样,病毒将自己复制到优盘,使病毒自身成为优盘系统的一部分

网友D:
一般情况是不会的,但不排除有些极端的病毒程序,在PE环境下也能感染

网友(2014-01-21):
有病毒的话,不打开硬盘应该就没事的,有时候中招也没办法,在拷贝资料的时候

网友:
鬼影直接从主引导分区启动,比任何软硬件启动都早~~~,中这个病毒得看运气

网友:
如果硬盘感染了autorun病毒的话还是会中毒的,所以u盘引导时就必须有杀毒或免疫,其它一些病毒就不见得那么容易感染拉

网友:
看是什么病毒,不信,试下就知道厉害了。

网友:
新人学习中,请多关照

网友:
如果读到病毒文件可能会感染到U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