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一插电就开机到0.09A又掉电到0.01A有待机过会又为0.00A待机又没了 反复这样

楼主(2012-11-05):
联想E420一插电就开机到0.09A又掉电到0.01A有待机过会又为0.00A待机又没了 反复这样 IO换过不清楚什么问题了 大家碰到过吗

网友:
E420的通病是待机电源管理芯片,楼主有没有查待机芯片的那反面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A:
E420那款啊 有好几款图纸 给个板号然后看看图纸帮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20那款啊 有好几款图纸 给个板号然后看看图纸帮你分析下。

算了谢谢你 换板 OK

网友:
感觉还是电压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待机为0的时候3、5V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为0的时候3、5V有吗?

这款机子为0时是没有3V 5V的 开机才有的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一插电就开机

网友:
那不是自动触发啦,看看是触发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