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Joybook Lite U0101硬盘的不能安XP系统

楼主(2012-11-05):
明基Joybook Lite U0101固态硬盘的不能安XP系统,用U盘启动不能进PE,进PE画面之前就黑屏,只可以用U盘在DOS下用GHOST工具把XP百分百安完后重启电脑进系统马上黑屏死机,按F8也不能用安全模式进,但是硬盘拿出来放到其它台式电脑就可以安系统

网友:
看一下机子温度吧,会不会是温度过高掉电!

网友:
感觉是散热不好,看看哪个地方没有装紧。

网友:
不是温度问题,冷机开机也是到第一画面卡死,黑屏,用安全模式进就卡在WINDOWS\APP PATCH\DRVMAIN.SDB

网友:
但是把硬盘拿出来到台式机就可以通过